同一无线局域网下,两个wifi模组如何通信?

楼主(2021-11-25):
在同一局域网下,两台电脑很容易通信,我的问题是:
同一无线局域网下,两个wifi模组如何通信?
没有外网,只有两个wifi模组,一个路由器。

网友:
同一无线路由下基本都是同一个局域网,网关地址和子网掩码在同网段就行,想互相访问,就要先能ping的通,ping通还 根据系统不同来建立访问,linux,unix不说了,window的xp,7,8要把guest账户打开,xp里防火墙关了,组策略里安全项里把禁止访问这台计算机中的guest删除;78里面要建立家庭网络,在网络设置里,把密码保护去掉

网友:
    两个WiFi模组都连接路由器,在同一个路由器下的两个WiFi模组之间就可以通行(类似于串口通信的方式)

网友:
    给两个模组IP配置到同一网段,连入同一路由器,使用TCP或UDP协议直接通信就可以了,如果你不配置固定IP启用DHCP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