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中波峰焊技术操作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1-11-25):
SMT加工中波峰焊技术操作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波峰焊设备操作人员要持证上岗;操作前应穿戴好防护用品,按SMT加工工艺文件进行操作

网友:
开机前: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检查助焊剂喷雾系统的传感器并清除污垢;检测助焊剂密度,若密度过大,可加入适量稀释剂调整。

网友:
CBA首件必须检査焊接质量,并根据焊接质量调整工艺参数,直到合格后才能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