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时WDT的问题

楼主(2021-11-25):
在仿真时, 写有控制Watchdog的语句, 并且使能Watchdog功能。
不能设置断点. 一旦满足断点条件, 程序将复位。

由于Watchdog是非屏蔽中断, 所以在程序执行断点功能时 ,Watchdog满足条件, 使仿真器复位。

解决的办法只能在:仿真时禁止Watchdog功能, 在完成仿真后, 使能Watchdog, 产生目标文件, 用于mcu编程.

网友:
在仿真时, 写有控制Watchdog的语句, 并且使能Watchdog功能

网友:
解决的办法只能在:仿真时禁止Watchdog功能, 在完成仿真后, 使能Watchdog, 产生目标文件, 用于mcu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