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做设计啊?

楼主(2021-11-25):
之前没接触过DSP单片机
但是现在无从下手啊
所以想请教一下 我该如何开始?
我现在卡在原理图不知道如何连线 感觉没有头绪。。。

网友:
DSP不难上手,看看片上接口部分的手册,建议买个开发板试着跑跑程序,板子都带有例程及原理图另外会附赠其他一些学习资料;自己动手从最小系统做起,慢慢深入,不能心急;DSP不用非得有单片机基础,从零起步也是可以的;硬件部分重点关心的是时序逻辑以及DSP与外设的接口连接,其他的CPU结构性能等里浏览一下即可,只需关心你项目用到的部分,若想系统详细学习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软件部分用C 编写会好一些,看看C编译手册或这方面的知道材料,有C 语言基础的话比较快。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