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子电路中压控电流源的跨导不能是参数吗?

楼主(2021-11-25):
Pspice子电路中压控电流源的跨导不能是参数吗?

网友:
查了一下当时的文件,好像是没有完美的解决。我找到的模型是这样的:
.SUBCKT MYOPAMP INP INN OUT
ARAMS: Ri=1G Ro=1 Gain=1000 Pole=1GHz
R_Rip 0 INP {Ri}
R_Rin 0 INN {Ri}
R_Ro 0 OUT {Ro}
R_R1 0 MID {Gain/Ro}
C_C1 0 MID {1/6.28/Gain*Ro/Pole}
G_G1 MID 0 INP INN 1
G_G2 OUT 0 MID 0 1
.ENDS
也就是说,我把增益放到了电阻里去,最终达到了用参数调节跨导的效果。但我觉得这种解决方案并不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