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循迹模块

楼主(2021-11-25):
循迹模块
  在此我们使用循迹模块TCRT5000,该模块体积小,灵敏度较高,还可以通过转动上面的电位器来调节检测范围。
模块特色
1、采用TCRT5000红外反射传感器
2、检测距离:1mm~8mm适用,焦点距离为2.5mm
3、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4、配多圈可调精密电位器调节灵敏度
5、工作电压3.3V-5V
6、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7、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8、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9、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10、循迹模块的工作一般要求距离待检测的黑线距离1-2cm,
工作原理
  TCRT5000传感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不断发射红外线,当发射出的红外线没有被反射回来或被反射回来但强度不够大时,光敏三极管一直处于关断状态,此时模块的输出端为低电平,指示二极管一直处于熄灭状态;被检测物体出现在检测范围内时,红外线被反射回来且强度足够大,光敏三极管饱和,此时模块的输出端为高电平,指示二极管被点亮。

由于黑色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当循迹模块发射的红外线照射到黑线时,红外线将会被黑线吸收,导致循迹模块上光敏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此时模块上一个LED熄灭。在没有检测到黑线时,模块上两个LED常量。

int Led=13;//定义LED 接口
int buttonpin=3; //定义寻线传感器接口
int val;//定义数字变量val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定义LED 为输出接口
pinMode(buttonpin,INPUT);//定义寻线传感器为输出接口
}
void loop()
{
val=digitalRead(buttonpin);//将数字接口3的值读取赋给val
if(val==LOW)//当寻线传感器检测有信号时,LED点亮
{
digitalWrite(Led,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LOW);
}
}

网友:
  由于黑色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当循迹模块发射的红外线照射到黑线时,红外线将会被黑线吸收,导致循迹模块上光敏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此时模块上一个LED熄灭

网友:
循迹模块的工作一般要求距离待检测的黑线距离1-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