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产品检验要点

楼主(2021-11-25):
    在SMT贴片加工中,检查加工过的电子产品是必须的一项环节。那么,SMT贴片加工产品检验要点都有哪些?

    1、构件安装工艺要求
(1)元器件贴装整齐、正中,无偏移、歪斜等现象;
(2)元件类型规格应正确,组件没有缺少贴纸,或错误的贴纸。
    (3)贴片元器件没有出现反贴现象。
(4)具有极性要求的贴片元件安装,应当按照正确的指示进行。

    2、元器件焊锡工艺要求
    (1)FPC板表面不影响焊膏外观,无异物及痕迹。
    (2)元器件粘接位置不影响外观,焊锡的松香或助焊剂无异物。
(3)锡点成形良好,无异常拉丝或拔尖现象。

3、印刷工艺品质要求
    (1)锡浆位置居中,不影响锡的粘贴和焊接。
    (2)印刷锡浆适中,无少锡、锡浆过多现象。
(3)锡浆形成良好,无连锡和锡不均匀现象。

4、元器件外观工艺要求
    (1)板底、板面、铜箔、线、通孔等无裂缝和切口。
(2)FPC板与平面平行,无凸起变形现象。
(3)标识信息,字符、丝印文字无歧义,胶印无倒印、双影等现象。
(4)FPC板外观无气泡现象。
    (5)孔径大小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
    元器件外观工艺要求板底、板面、铜箔、线、通孔等无裂缝和切口

网友:
      印刷工艺品质要求锡浆位置居中,不影响锡的粘贴和焊接

网友:
    元器件焊锡工艺要求FPC板表面不影响焊膏外观,无异物及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