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选型方案

楼主(2021-11-25):
在液晶(LCD)方面,从选型角度,我们将常见液晶分为以下几类:段式(也称8字)、字符型和图形点阵。
段式液晶:常见段式液晶的每字为8段组成,即8字和一点,只能显示数字和部分字母,如果必须显示其它少量字符、汉字和其它符号,一般需要从厂家定做,可以将所要显示的字符、汉字和其它符号固化在指定的位置,比如计算器。对于段式液晶,我们提供定做业务。
字符型液晶,顾名思义,字符型液晶是用于显示字符和数字的,对于图形和汉字的显示方式与段式液晶无异。字符型液晶一般有以下几种分辨率,8×1,16×1、16×2、16×4、20×2、20×4、40×2、40×4等,其中8(16、20、40)的意义为一行可显示的字符(数字)数,1(2、4)的意义是指显示行数。
图形点阵式液晶,我们又将其分为TN、STN(DSTN)、TFT等几类。这种分类需从液晶材料和液晶效应讲起,请参考液晶显示原理。
TN类液晶由于它的局限性,只用于生产字符型液晶模块;而STN(DSTN)类液晶模块一般为中小型,既有单色的,也有伪彩色的;TFT类液晶,则从小到大都有,而且几乎清一色为真彩色显示模块。除了TFT类液晶外,一般小液晶屏都内置控制器(控制器的概念相当于显示卡上的主控芯片),直接提供MPU接口;而大中液晶屏,要想控制其显示,都需要外加控制器。液晶具体使用,请参考显示解决方案
因此,选择您所需要的液晶屏,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细述如下:
一、如果只需要显示字符和数字,而且一屏所显示的内容不超过字符型液晶的最大限制(比如40×4),就可选择字符型液晶,直接与MPU连接即可。
二、如果需要动态地显示汉字和图形,那么,只能选择图形点阵式液晶,接下来该考虑的问题就是需要选择STN(DSTN)单色、伪彩色还是TFT真彩色。一般情况下,如果使用单片机控制,由于其控制能力的限制,只有在640×480以下单色、320×240以下伪彩色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如果使用PC、IPC或其它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主控模块(如视频输入控制模块),只要具备液晶显示部分或外加显示控制,就可以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不带内置控制器的单色、伪彩色和真彩色液晶均可。 同时应该考虑到外形尺寸的要求。    另外请注意,LCD的分辨率在物理上是固定的,满屏显示一般只能以其固有的分辨率显示,这一点与CRT有所区别。
三、背光选择,说到背光问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将液晶分类,即透射式、反射式、半反半透式液晶三类,因为液晶为被动发光型显示器,所以必须有外界光源,液晶才会有显示,透射式液晶必须加上背景光,反射式液晶需要较强的环境光线,半反半透式液晶要求环境光线较强或加背光。
字符类液晶,带背光的一般为LED背光,以黄颜色(红、绿色调)为主。一般为+4.2V驱动。
单色STN中小点阵液晶,多用LED或EL背光,EL背光以黄绿色(红、绿、白色调)常见。一般用400—800Hz、70—100V的交流驱动,常用驱动需要约1W的功率。
中大点阵STN液晶和TFT类液晶,多为冷阴极背光灯管(CCFL/CCFT),背光颜色为白色(红、绿、蓝色调)。一般用25k—100kHz,300V以上的交流驱动。

网友:
如果需要动态地显示汉字和图形,那么,只能选择图形点阵式液晶

网友:
如果只需要显示字符和数字,而且一屏所显示的内容不超过字符型液晶的最大限制(比如40×4),就可选择字符型液晶,直接与MPU连接即可

网友:
    背光问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将液晶分类,即透射式、反射式、半反半透式液晶三类

网友:
    TN类液晶由于它的局限性,只用于生产字符型液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