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建立3D封装

楼主(2021-11-25):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现在PADS9.0以上版本,已经支持做封装的时候加上厚度了。也就是在转换成3D模型时的高度(Height),所以在用封装向导做的时候已经是3D封装了。其实就是做普通封装一样,无非就是高度添加进去就ok了

网友:
打开 File---Library(库文件),就好了,里面有新建元件库的
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建立的元件放到自己建的库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