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用着用着卡死了

楼主(2021-11-25):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遇到画图的时候突然软件所有操作都不行了,整个软件都关不掉,必须从任务管理器里面把它关掉。有重新装过一次软件,还是一样问题。使用的是WIN10系统  软件是16.6版本的

网友:
    关掉输入法

网友:
    WIN10系统没WIN7好用.

网友:
    电脑配置跟不上了,或者软件没完全破解

网友:
    win10是吧,输入法换成英文的,用中文会出问题

网友:
    微软输入法卸了,装其他的

网友:
    16.6是这样的,是bug,我现在用17.2就没事,要是强行用16.6就把opengl关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最新win10系统 安装16.6总是出问题  后面换个低版本的win10好像就没太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