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获取via pad当前所在的层

楼主(2021-11-25):
    先拜谢各位大侠。问题:由于allegro skill中via的属性只有pads,是一个list。为了方便定位,想知道某个via pad所在的层。
    比如find里只选via,现在pcb只打开了第二层(etch/layer2),点击某个via,skill通过什么方法能获取当前这个via的pad所在的层,即etch/layer2或者layer2 这个信息

网友A:
    抓出 cell view ID of all objects in the window, 再依 lpp 选出来就好了.
    ex. cv~>lpps~>layerName cv~>lpps~>purpo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出 cell view ID of all objects in the window, 再依 lpp 选出来就好了.
    ex. cv~>lpps~>layerName cv~> ...

    请问这是Virtuoso 的skill吗,我问的是allegro的,没有搜到这些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得过孔后     能看过孔的startend  ,就是开始层和结束层。

    谢谢,现在只能折中用这个了,没有办法获得精确的层,这个是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