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LPDDR4 仿真dq读方向眼图塌陷,请求大神分析可能原因

楼主(2021-11-25):
    LPDDR4 仿真dq读方向眼图塌陷,请求大神分析可能原因,用得ANSYS 仿真软件,谢谢!

网友:
    可能是信号链路使高频部分严重衰减

网友A:
    看看DDR走线,是不是跨分割了,而且跨了好几次,图像看来像是信号衰减了很多,阻抗不匹配

网友:
    感觉anays 给的案例中的clk波形也是这样

网友:
    阻抗不匹配,反射很严重

网友B:
    读方向有问题,写方向OK?看下芯片端的ODT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方向有问题,写方向OK?看下芯片端的ODT配置

    写方向没有问题,就是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DR走线,是不是跨分割了,而且跨了好几次,图像看来像是信号衰减了很多,阻抗不匹配

没有跨分割,数据线阻抗按照50欧姆设的,我用hyperLynx仿真没有问题,用ansys会出现塌陷

网友C:
    一驱几设计,反射导致的吧?读操作把不工作的颗粒设置成高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驱几设计,反射导致的吧?读操作把不工作的颗粒设置成高阻试试

点对点的,单rank

网友D:
    应该是ODT没有选对

网友:
    memory 控制器odt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ODT没有选对

我的眼图也这样,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22-01-04):
    给的信息太少,除非高手,否则难以判断啊

网友(2022-03-02):
    从下面的waveform波形来看信号是有问题的,这个明显是阻抗不匹配!

网友(2022-04-12):
    单个网络吗?还是串扰?

网友(2022-09-28):
    看下是不是串扰或者阻抗匹配有问题,看起来有点像阻抗不匹配

网友(2023-09-06):
    就是Ron  ODT没有选择正确,导致反射。DOT重新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