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干货!汽车电子-关于RE辐射发射—第002篇原创!

楼主(2021-11-25):
干货!汽车电子-关于RE辐射发射—第002篇原创!
    上篇笔者给大家汇报关于汽车电子EMC设计架构,接下来这篇给大家分享一篇关于RE辐射发射,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要原图的同学可私信我)

1. 执行标准GB/T 18655-2018-6.5,通常是采用ALSE法;
    2. 试验本质射频电流流过两种等效天线,如:信号环流,线缆等;
    3. 分析方法:三要素法,辐射源:时钟源、耦合路径:两种等效天线、敏感源:接收天线;
    4. 解决方法:从辐射源、耦合路径入手;

    下面重点阐述解决方法:
    4.1 从辐射源入手
    辐射源可分为晶振、高速时钟(如:DDR-CLK、LVDS-CLK)、共模电流驱动;
    4.1.1对于前两者,主要解决方法有:
    1. 在时钟或晶振的输出加磁珠、电阻、滤波等;
    2. 在元件层铺局部地,降低驱动电压;
    3. 在晶振或时钟的第二层铺完整地平面,每隔λ/20打孔;
    4. 使用展频芯片;

    4.1.2对于共模电流驱动,要先了解其构成条件:
    1. RF射频电流,如晶振、时钟的回流(注意是回流)
    2. RF射频电位差,如过孔、裂缝、开槽、连接器(每1cm寄生电感10nH)、排线等;

    从构成条件入手,可分析其解决方案有:
    1. 设计完整地平面,尽量避免过孔、开槽、裂缝等;
    2. 尽量避免使用连接器、排线作为PCB之间的连接,如必须使用,尽量合理设计地针;
    3. 降低RF回流电流,具体方法见4.1.1;
    4. 必须避免在RF射频电流的回流路径上出现电位差!(这点尤为重要!)
    下面举例:假设PCB地平面存在裂缝,其造成的寄生电感为L、射频回流为IDM、线缆与参考地之间的寄生电容为C,则:
    射频电流回流经过L时产生共模驱动电压为:UCM=IDMx(jwL),电缆上的射频电流为:
    ICM=UCM/Zc=-W2xLxCxIDM,从公式看出,降低L和IDMJ能有效降低流过电缆的射频电流,而流过电缆的射频电流大小决定了RE测试能否通过!

    4.2 从耦合路径入手
    从耦合路径入手的解决方法有:
    1. 电缆屏蔽,在电缆或长导线的两端采取360°搭接;
    2. 设计净地,在连接器下方画出一片净地,注意信号+地线都要用磁珠跨平面分割;
    3. 设计“疏导”,具体做法,在连接器附近设计一个铜柱固定孔位,目的把即将发射出去的  RF电路导流会源头,注意铜柱与PCB要低阻抗连接;方法2、3结合使用效果更佳。

    综上,乃笔者整理的关于RE辐射发射的笔记,欢迎同学们积极留言讨论,说说关于通过RE的一些实用法子,谢谢……

    下一篇,笔者将结合一个真实案例进一步讲解上述方法。

网友(2022-02-10):
    在晶振或时钟的第二层铺完整地平面,每隔λ/20打孔;这个是在晶振元器件周围打一圈还是沿着时钟线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