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动态时序模拟的优缺点分析

楼主(2021-11-26):
    动态时序分析
    动态时序分析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仿真,该仿真可以验证功能,也可以验证时序,首先确定测试向量,输入硬件模型,进行仿真。由于为了完整地测试每条路径的功能或者时序是否都满足,测试向量需要很大,也不能保证100%的覆盖率。如果到了门级的仿真将非常消耗时间。

静态时序分析
    静态时序分析只能分析时序要求而不能进行功能验证。不需要测试向量,能比动态时序分析快地多的完成分析。静态时序分析只能对同步电路进行分析,而不能对异步电路进行时序分析。但是它却可以验证每一条路径,发现时序的重大问题,比如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冲突,slow path以及过大的时钟偏移。

    静态时序分析的优缺点
    静态时序分析可以大大提高仿真时间,并能100%覆盖所有的路径。它通过预先计算所有的延时来提高速度。包括内部门延时以及外部的线延时。静态时序分析并不是简单的把各个延时相加,而是引入真值表,分析各种输入情况下所有可能经过的路径,而且能识别flase path。但是由于在深亚微米的工艺条件下,静态时序分析不能完整的把所有影响延时的因素给包含进去,因此在关键路径方面,便可以用STA工具导出关键路径的spice网表,用门级或者管级仿真工具进行电路仿真,以确定时序的正确性。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可以大大提高仿真时间,并能100%覆盖所有的路径。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只能对同步电路进行分析,而不能对异步电路进行时序分析。但是它却可以验证每一条路径,发现时序的重大问题,比如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冲突,slow path以及过大的时钟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