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方面行家

楼主(2021-11-26):
关于FPGA的制作方面

  总体上是不是先在软件上完成设计仿真,然后才载入制造机器上完成制作的?关于FPGA的制作方面,重点是在软件方面的设计还是硬件制作?

网友:
对的,一般都要做仿真,不仿真就下载并且正确的我还没见过

软硬件兼有,但是软件明显重要的多。其实数字电路一般都是这个样子,软件的重要性大于硬件

模拟电路会凸显一个硬件工程师的水平。

网友:
采用FPGA作为数据采集系统的控制核心,通过软件编程控制硬件实现通道的选择;通过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实现放大倍数的控制;利用FPGA控制实现A/D转换,并给出控制转换波形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