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引出一个接地,这地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嘛?

楼主(2021-11-26):
设备上引出一个接地,这地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嘛?

网友:
    你是说P-GND嘛??

网友:
    走线会出现问题

网友:
    什么设备,说明书当中有无具体要求。

网友:
你这个要看是设备外壳接地还是设备输出地线。
如果是外壳接地,那么就需要接真正的大地,一般大楼里面都会有一根地线,这个地线是接到大地下5米深处的,实现对机器外壳放电,静电保护。如果是设备输出接地,就需要接到外面对应设备上。

网友:
    设备接地使用黄绿双色线或者黑色导线,接地线不能通过任何开关和保险等进行通断控制

网友(2022-01-14):
    奶思奶思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