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中三种LAYOUT布线比较

楼主(2021-11-26):
PCB抄板中LAYOUT的走线技巧通常来说有三种:直角、差分和蛇形线。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三种不同的额技巧的特点,以供大家参考。

    ★直角走线:

    这种方式主要是对信号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拐角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第二阻抗不连续造成信号的反射;第三直角尖端产生的EMI,到10GHz以上的RF设计领域,这些小小的直角都可能成为高速问题的重点对象。

    ★差分走线:

    差分走线信号和普通的单端信号相比,最明显的优势有三处,第一抗干扰能力强,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好,那么当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等于是同时被耦合到两条线上,而接收端关心的只是两信号的差值,所以可以完全抵消外界的共模噪声可。

    第二个是能够有效的抑制EMI,道理相同,也是因为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得以互相抵消。

第三个是时序定位很准确,或者说精确。这种走线方式信号的开关变化是位于两个信号交点,受工艺、温度影响小,可以有效降低时序上的误差,更适于低幅度信号电路。

★蛇形线

这是Layout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类走线方式。一般选择这种走线方式主要是为了调节时序设计的要求和延时问题。尽管这是常有的走线方式,但是还是有一些经常出现的问题,在这里,给给Layout工程师处理蛇形线时提出几点建议:

    1.可以经常采用任意角度的蛇形走线,能有效的减少相互间的耦合。

    2.有时可以考虑螺旋走线的方式进行绕线,仿真表明,其效果要优于正常的蛇形走线。

3.高速以及对时序要求较为严格的信号线,尽量不要走蛇形线,尤其不能在小范围内蜿蜒走线。

    4.减小耦合长度Lp,当两倍的Lp延时接近或超过信号上升时间时,产生的串扰将达到饱和。

    5.尽量增加平行线段的距离,至少大于3H(信号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

    6.高速PCB设计中,蛇形线没有所谓滤波或抗干扰的能力,只可能降低信号质量,所以只作时序匹配之用而无其它目的。

    7.带状线或者埋式微带线的蛇形线引起的信号传输延时小于微带走线。理论上,带状线不会因为差模串扰影响传输速率。

    ★总结:

    以上就是在PCB抄板中,LAYOUT布线的三种方式,具体操作中还要根据板子的具体情况和客户的具体要求来选择,每种走线都有它的特点。

网友:
直角走线阻抗不连续造成信号的反射

网友:
直角尖端产生的EMI,到10GHz以上的RF设计领域,这些小小的直角都可能成为高速问题的重点对象

网友:
差分走线信号和普通的单端信号相比,最明显的优势有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蛇形线Layout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类走线方式。一般选择这种走线方式主要是为了调节时序设计的要求和延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