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FPC?

楼主(2021-11-26):
软板和硬件把做法是一样的,一层基板,蚀刻两面线路。过孔也是机械钻孔然后电镀,外面也会覆盖一层阻焊层。

如果要做多层FPC,就不像多层硬板一样直接压合了。拿一张纸,可以轻松弯折,如果拿一本书,在两端固定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弯折的。因为外侧的会被拉伸,内侧的会被挤压。所以FPC不能做的太厚,也不能像硬板一样压合起来。如果要做一根4层的FPC,最里面是一根2层的FPC,外面还有两根单层FPC。在不会被弯折的两端压合起来,中间不压合,是散开的。如果弯折,最里面的FPC会被弯出几个褶皱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多层FPC既能弯折又不会断掉。

网友:
过孔也是机械钻孔然后电镀,外面也会覆盖一层阻焊层

网友:
如果要做多层FPC,就不像多层硬板一样直接压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