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稳压电源和稳压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26):
最近在做一个DCDC预稳压模块GDC45s54BP,输入输出都是负电压的,但是典型电路如图一所示,与正电压接法一样,实验可以输出正电压。
    我不是很了解预稳压电源的预是什么意思,和普通的稳压电源一样吗?

网友:
这个不是欲稳压,只是前端输入加强直流滤波,目的是提高直流电源特性,提高直流电源纯度而已。

网友:
一般还是简单的加大容值滤波

网友:
图上面是属于CLC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