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恒压电源的简介

楼主(2021-11-26):
一个直流电源有两种工作状态,一种是恒压状态,按照恒压电源的特征在工作,一种是恒流状态,按照恒流电源的特征在工作。这种电源内部有两个控制单元,一个是稳压控制单元,在负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努力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前提是输出电流必须小于预先设定的恒流值。实际上在恒压状态时,恒流控制单元处于休止状态,它不干扰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当由于负载电阻逐步减小,使得负载电流增加到预先设定的恒流值时,恒流控制单元开始工作,它的任务是在负载电阻继续减小的情况下,努力使输出电流按预定的恒流值保持不变,为此需要使输出电压随着负载电阻的减小而随之降低,在极端情况下,负载电阻阻值降为零(短路状态),输出电压也随之降到零,以保持输出电流的恒定。这些都是恒流部件的功能,在恒流部件工作时,恒压部件亦处于休止状态,它不再干预输出电压的高低。这种既具有恒压控制部件,又具有恒流控制部件的电源就叫做恒压恒流电源。

      试举一例说明:某恒流恒压电源,通过调节面板上电压调节和电流调节两旋扭,使电源空载输出电压定在 100V ,恒流值调在 1A ,电源是如何随着负载电阻的变化而自动改变电源工作状态的呢?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当输出电流小于 1A 时,电源处于恒压工作状态,努力保持输出电压为 100V ,而输出电流是随着负载的大小变化而变化,而当电流值趋向大于 1A 时,电源处于恒流工作状态,努力保持输出电流为 1A ,而输出电压是随着负载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当输出电压为 100V 时,负载电阻洽好为 100 欧,输出电流洽好为 1A 时,是电源两种工作状态的转折点,电源既可以说是恒压状态,亦可以说是恒流状态。为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具体事例,得出下述结论:

当负载电阻 R L =100 欧时 , 为恒压恒流状态的转折点 ( 此时电压 =100 伏 , 电流 =1A), 这一概念非常重要。

当 R L >100 欧时,电源处于恒压状态(此时电压 =100 伏,电流 <1 安)
当 R L <100 欧时,电源处于恒流工作状态(此时电压 <100 伏,电流 =1 安)

恒流恒压电源在恒压状态时,电压稳定,电流随着负载电阻的变化而变化,稳压控制单元工作,稳流控制单元休止。
恒流
恒压电源在恒流状态时,电流稳定,电压随着负载电阻的变化而变化,稳流控制单元工作,稳压控制单元休止。

网友:
    当由于负载电阻逐步减小,使得负载电流增加到预先设定的恒流值时,恒流控制单元开始工作,它的任务是在负载电阻继续减小的情况下,努力使输出电流按预定的恒流值保持不变,为此需要使输出电压随着负载电阻的减小而随之降低,在极端情况下,负载电阻阻值降为零(短路状态),输出电压也随之降到零,以保持输出电流的恒定。这些都是恒流部件的功能,在恒流部件工作时,恒压部件亦处于休止状态,它不再干预输出电压的高低。

网友:
    在负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努力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前提是输出电流必须小于预先设定的恒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