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pcb封装编辑怎么创建异形封装?

楼主(2021-11-26):
pads layout pcb封装编辑怎么创建异形封装?

网友:
1.先建立一个焊盘,圆形方形无所谓,
2然后再同一个中心点画一个你想要的形状的2D
LINE
3把这个2D
LINE改为COPPER
4右键点击焊盘,选择ASSOCIATE
,再点击COPPER
5再次选择ASSOCIATE

网友:
在layout界面中单击右键-find/在"find
by"的下拉菜单里选"part
type"/然后在右边的框框里就可以看到整个设计文件里所用到的封装.

网友:
就跟其他封装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