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jitter的测试

楼主(2021-11-26):
jitter 有以下几种类型:
Period jitter,
cycle to cycle period jitter,
phase jitter
Time interval Error(TIE);

目前高端示波器可以测试TIE, period jitter;
TIE和phase jitter有转换关系吗?用频谱仪测试Phase jitter 会设置时钟带宽,这样测试出来的结果和TIE会有差异,他们之前有数值关系吗?
还是从不同角度来评定时钟jitter的,两个不能混淆?

网友:
目前高端示波器可以测试TIE, period jitter;

网友:
安賊倫的文檔!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