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滞环控制使VF点恒压5V输出,不能恒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26):
1、VF点空载时,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有29V
2、VF点带重载时,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有5.03V
3、VF点带轻载时,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电压由5.6V慢慢升到6.0V
,我换过750K和240K的电阻都试了一下,测试的情况还是如上述三点一样,下图的一个boost型电路,我的思路如下图中的那样,由VBK反馈的值去和单片机内部的band-gap=1.2V的电压比较,让FAN-PWM的占空比++或者--。但是弄出来的结果还是不行,

滞环的程序比较简单,截图如下

网友:
    应该是轻载下,你就不能是连续的PWM波了,要弄成断续的,或者PWM波频率很低,因为你是异步升压,VF的电源不能反灌回去,所以轻载就被充高了

网友:
    加大负载电阻试试看

网友:
    只是调低也没用的,调低的话,可以降低空载这个值,但可能降低不到你设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