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逆变器的电感电流环控制出现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26):
最近在用DSP28335做独立逆变器开关频率20K,正弦波50Hz。在调试电感电流闭环控制时出现问题,在输入电压小于25V时能控制住,当电压高于25V时DSP程序跑飞,采样后经过调理电路进入到AD的波形毛刺特别多。也就是说,主电路的电压或者电流变大时会对控制电路DSP产生影响。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
输出滤波,采样滤波都有吗  还有功率MOS供电是多少V  MOS的输入电压足够大估计程序就不会跑飞了

网友:
这个建议先确认一下反馈信号,如果没问题建议查一下滤波电路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