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通信时,接收串口数据被截断,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26):
比如返回值是123456 但总是分段发给我 1 , 22, 456, 不确定分几段 发来。求解决啊 我被搞死了
while(true) {
try {
//如果读取的字节数大于0,表示有数据存在
bytes = inStream.read(buffer);
if(bytes > 0) {
//定义新的字符数据,长度为读取的数据的长度
byte[] byte_data = new byte[bytes];
//通过循环将buffer里面的数据复制到byte_data数组中
for(int i=0; i<bytes; i++) {
byte_data = buffer;
}
//将byte_data数组转换成字符串
String sda = new String(byte_data);
System.out.println("收到的数据sda为:"+sda);
}
}catch(IOException a) {
try {
inStream.close();
} catch(IOException ae) {
ae.printStackTrace();
}

网友:
    蓝牙串口传输数据本身就是这样,你可以分批把数据接受来后,然后重新拼出来就行了。

网友:
    可以设定两次间隔大于某个值后就算一次接收完毕或一次接收第一位代表接收数据的总长度也行

网友:
    可以分批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