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硬板和FPC软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26):
PCB硬板和FPC软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硬板经常用作主板,不能弯曲

网友:
    FPC又称柔性线路板,可以弯曲

网友:
    柔性印刷电路板(FPC),又称柔性电路板、柔性电路板,以其重量轻、厚度薄、自由弯曲和折叠等特点受到青睐。依靠人工目检,成本高,效率低

网友:
    硬板部分具有与PCB线路板相同的厚度和强度,可以安装电子元件并承受一定的机械力。软板部分通常用于实现三维安装

网友:
    软板的使用使得整个软硬结合板可以局部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