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安装AD10,打开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个错误?请求帮忙看

楼主(2021-11-26):
错误是:Unrecognized Workspace File Version

网友:
同问。百度过,说是要重装软件,不知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你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安装软件!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第3步的时候写码不对造成的!   所以你必须重新安装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用win7系统64位,装的AD10 也是这样,打不开,出现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