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料预制片的放置方法

楼主(2021-11-26):
1、加工适当的吸嘴,用贴片机贴装在通孔元件的焊盘上。此方法先在通孔焊盘上印刷焊膏,

然后如同贴装片式元件一样,用贴片机拾/放矩形焊料预制片。

2、通过模具将垫圈形焊料顶制片预先套在引脚上。这种方法需要根据垫圈形焊料预制片的外径、内径和厚度,加工一个与连接器引脚(针)相匹配的矩阵模具。

放置焊料预制片的过程:先将预制片撒在模具上振动,筛入模具的每个钻孔内,并将多余的制片清除掉:再将连接器的引脚压入模具孔中:最后拔出连接器,拔出连接器时由于焊片比较软,模具中的制片便分別套在每个引脚上。然后,再进行插装元件和再流焊。

网友:
加工适当的吸嘴,用贴片机贴装在通孔元件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