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向tvs管的疑问

楼主(2021-11-26):
    如图,以太网电路中的变压器,13,68端口分别接了一个双向TVS管;我知道单向TVS管是通过接地来泄放超过保护要求的电压能量的,那这里双向TVS又是怎么泄放能量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27端口通过电容接地对该电路有什么含义吗?

网友A:
    13 68是一组差分对,打浪涌的时候是每一组差分对来打的,比如14 16接浪涌仪器正负,那D14钳位,防护13脚上的差分线。线圈的中间抽头都一般都会电容接地,应该是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 68是一组差分对,打浪涌的时候是每一组差分对来打的,比如14 16接浪涌仪器正负,那D14钳位,防护13脚上 ...

    能讲讲具体是怎么钳位的吗?双向TVS泄放能量的原理是怎样的呢,能展开讲讲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讲具体是怎么钳位的吗?双向TVS泄放能量的原理是怎样的呢,能展开讲讲吗?谢谢

    双向TVS管这里主要是因为信号线是差分的,交流信号,所以要用双向,要不然用单向,那不是有时信号就直接导通了。

网友A:
    所谓的双向TVS管的钳位,跟单向的理论差不多的,你可以这样理解,相当于单向的钳位电压加上另一具单向的正向导通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双向TVS管的钳位,跟单向的理论差不多的,你可以这样理解,相当于单向的钳位电压加上另一具单向的正 ...

是因为网口那边是差分输入,所以才选择了双向TVS管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网口那边是差分输入,所以才选择了双向TVS管对吧?

是的,凑够五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