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操作代码分析

楼主(2021-11-26):
不多说先放代码: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emif.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stdio.h>

Uint16 x;
Uint32 y;
CSLBool b;
unsigned int datacount = 0;
int databuffer[1000] ={0};
int *souraddr,*deminaddr;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0,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0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SDRAM的EMIF设置*/
EMIF_Config emiffig = {
  0x0021,     //EGCR  : the MEMFREQ = 00,the clock for the memory is equal to cpu frequence
              //          the WPE = 0 ,forbiden the writing posting when we debug the EMIF
              //        the MEMCEN = 1,the memory clock is reflected on the CLKMEM pin
              //        the NOHOLD = 1,HOLD requests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EMIF
  0xFFFF,    //EMI_RST: any write to this register resets the EMIF state machine
  0x3FFF,    //CE0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        MTYPE = 011,Synchronous DRAM(SDRAM),16-bit data bus width
  0xFFFF,   //CE0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0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        TIMEOUT = 0xFF;
  0x7FFF,    //CE1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0xFFFF,    //CE1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1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0x7FFF,    //CE2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0xFFFF,    //CE2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2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0x7FFF,    //CE3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0xFFFF,    //CE3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3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0x2922,   //SDC1:   SDRAM control register 1
              //          TRC = 8
              //        SDSIZE = 0;SDWID = 0
              //        RFEN = 1
              //        TRCD = 2
              //        TRP  = 2
  0x0410,    //SDPER : SDRAM period register
              //          7ns *4096
  0x07FF,    //SDINIT: SDRAM initialization register
              //        any write to this register to init the all CE spaces,
              //        do it after hardware reset or power up the C55x device
  0x0131    //SDC2:      SDRAM control register 2
              //        SDACC = 0;
              //        TMRD = 01;
              //        TRAS = 0101;
              //        TACTV2ACTV = 0001;
;

main()
{
    unsigned int error=0;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EMIF为全EMIF接口*/
    CHIP_RSET(XBSR,0x0a01);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20MHz*/
    PLL_config(&myConfig);

    /*初始化DSP的外部SDRAM*/
    EMIF_config(&emiffig);
    /*向SDRAM中写入数据*/

    souraddr =  (int *)0x40000;
    deminaddr = (int *)0x41000;
    while(souraddr<deminaddr)
    {
        *souraddr++ = datacount;
        datacount++    ;
    }
    /*读出SDRAM中的数据*/
    souraddr =  (int *)0x40000;
    datacount = 0;
    while(souraddr<deminaddr)

        databuffer[datacount++] = *souraddr++;
        if(databuffer[datacount-1]!=(datacount-1))
            error++;

    while(1);

/*************************</span></span>
下面分部分分析:
锁相环的设置:PLL_Config结构体是在csl_pllA.H中定义的

PLL锁相环的配置寄存器Clock Mode Register (CLKMD)的各位的详细描述 在5509A的datasheet里是没有的,

在overview_spru317f.pdf里有详细介绍,想要的发评论留下方式我发给你。

IAI:Initialize after idle bit.IAI=0表示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翻译过来大致就是在进入空闲模式之前PLL lock使用相同的方式。

IOB:Initialize on break bit. IOB=1:时钟发生器选择它的旁路模式并且重启锁相序列。
PLL MULT:pll倍频位。pllmult=20,输入时钟频率倍频20倍
PLL DIVLL分频位。plldiv=1,输入频率分频2
我的开发板外接频率是12MHZ,倍频20,再分频2以后系统时钟频率就是12*20/2=120MHZ。
SDRMA的EMIF设置:
EMIF_Config结构体在csl_emifA.h中定义

结构体里每个参数都是寄存器的名字,每个寄存器的具体描述在datasheetemif_spru670.pdf中,

在5509A的datasheet中并没有具体的描述,只有寄存器的memory map。

5509A的外扩内存映射被分成4个CE片选空间,每个空间可以扩展4Mx16,

EMIF Global Control Register (EGCR):MEMFREQ的9-11位是000,CLKMEM的频率就等于

cpu的时钟频率(120mhz),

但是对于5509A芯片来说,如果MEMFREQ=000b,SDRAM控制寄存器3的DIV1位必须设置为1,

但是结构体中并没有定义SDC3(SDRAM Control Register 3 ),晚上回实验室再补上SDC3的定义试试,应该可以通过。

EMIF Global Reset Register (EMIRST):用默认的0xFFFF就行。

CE Space Control Registers (CEn1, CEn2, and CEn3 in Each CE Space):外部的内存memory map
被分成4个CE空间,
每个CE空间都3个CE控制寄存器,
分别是CEn1, CEn2, and CEn3 ,n是表示的4个CE空间,CE0空间寄存器就是CE01,CE02,CE03,以此类推。
我的开发板外接的SDRAM是4MX16的,4M是内存大小,16是数据位宽D0-D15,所以CE0的片选空间被完全占用,
只用到了CE0的3个寄存器,其他3个CE空间不适用,也是将CEn1寄存器的MTYPE位设置为0x7FFF(只要MTYPE不是00,01,10,11,认识数值都可以,具体描述看手册)。其他的寄存器数值配置按默认的就可以。

SDRAM寄存器配置:
SDRAM Control Registers 1 and 2 (SDC1 and SDC2):SDRAM控制寄存器主要就是配置SDRAM的时序,
这要结合SDRAM的厂家提供的时序资料来配置。

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其他的类似。
SDC1=0x2911,TRP[3:0]=0010,
TRP = (tRP/CLKMEM) − 1:
查看SDRAM的厂家datasheet,查tTP的参考数值,发现,tRP最小值是20ns,CLKMEM的时钟频率就是前面设置的120MHZ,周期t=1/120MHZ=8ns,.tRP=24ns。

Main函数分析
CSL_init();使用CSL库必须要用这个函数初始化CSL库,而且只需要初始化一次。
 CHIP_RSET(XBSR,0x0a01);配置EMIF为全EMIF接口,XBSR是寄存器External Bus Selection Register简称。
ox0a01就是将EMIF配置成全emif模式。
souraddr =  (int *)0x40000;是SDRAM起始地址
deminaddr = (int *)0x41000;结束地址
接下来的程序就是写,读数据了。

网友:
使用CSL库必须要用这个函数初始化CSL库,而且只需要初始化一次

网友:
ox0a01就是将EMIF配置成全emif模式

网友:
在进入空闲模式之前PLL lock使用相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