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利用HPC提高扫频计算的速度?

楼主(2021-11-26):
    如何利用HPC提高扫频计算的速度?

网友:
    在HFSS Tools/Edit Active Analysis Configuration菜单(如下图所示),输入计算节点可用于求解的CPU核数(Cores)和任务数(Tasks),输入的任务数即为可同时并行扫频计算的频点数量,相比串行频率扫描在计算速度上有大幅度提升。
    另外,还可添加其他计算节点,引入更多的计算资源使用更多的Tasks实现扫频计算的并行求解。

    对于使用域分解算法的问题进行扫频计算时,需要在Job Distribution界面进行如下图所示的双层HPC配置,使得分布式并行求解可以应用于第一层级的扫频计算中,从而提高扫频计算的速度,同时对每一个频点的问题也能利用分配到的子硬件资源进行域分解计算。
    如果在“Distribution”下选择“Single Level”,则分布式计算只能应用于单级的域分解算法,不能做扫频加速。

网友:
    “Distribution”下选择“Single Level”,则分布式计算只能应用于单级的域分解算法,不能做扫频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