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选型

楼主(2021-11-26):
当我们接到一个任务或者项目时,在确定使用什么公司的芯片之后,就要进行芯片的选型,在对需求进行处分论证之后,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要实现全部功能所需要的硬件资源

首先确定最少需要多少个引脚?

多少个AD或者DA通道,转换精度是多少?

需不需要SPI、IIC、IIS、等接口?

需要完成任务的程序的大小,需不需要用嵌入式系统,需要多大的Flash?

内部RAM需要多大?

封装的大小?

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实验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Flash较大的STM32,在后期验证后可以选择Pin to Pin的低Flash容量的产品来代替,从而节约成本。

所谓Pin to Pin 是STM32有的芯片之间只是FLASH的大小不同,其他都相同的相似型号产品,更便于降低商业成本。

网友:
Pin to Pin 是STM32有的芯片之间只是FLASH的大小不同

网友:
在后期验证后可以选择Pin to Pin的低Flash容量的产品来代替,从而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