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1-11-26):
    放大电路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网友:
    频率补偿目的就是减小时钟和相位差,使输入输出频率同步.
频率补偿的根本思想就是在基本电路或反馈网络中添加一些元件来改变反馈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主要是把高频时最小极点频率与其相近的极点频率的间距拉大),破坏自激振荡条件,经保证闭环稳定工作,并满足要求的稳定裕度,实际工作中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基本放大器中接入由电容或RC元件组成的补偿电路,来消去自激振荡.

网友:
    放大电路中频率补偿的目的有二:

    一是改善放大电路的高频特性,二是克服由于引入负反馈而可能出现自激振荡现象,使放大器能够稳定工作。在放大电路中,由于晶体管结电容的存在常常会使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高频段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常用的方法就是在电路中引入负反馈。然后,负反馈的引入又引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负反馈电路会出现自激振荡现象,所以为了使放大电路能够正常稳定工作,必须对放大电路进行频率补偿。

频率补偿的方法可以分为超前补偿和滞后补偿,主要是通过接入一些阻容元件来改变放大电路的开环增益在高频段的相频特性,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锁相环。

网友:
    在放大电路中,由于晶体管结电容的存在常常会使放大电路频率响应的高频段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常用的方法就是在电路中引入负反馈。

网友:
    频率补偿的方法可以分为超前补偿和滞后补偿,主要是通过接入一些阻容元件来改变放大电路的开环增益在高频段的相频特性,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