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和无缘滤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26):
    有源滤波和无缘滤波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源滤波与无源滤波区别:

    1、无源滤波器,又称LC滤波器,是利用电感、电容和电阻的组合设计构成的滤波电路,可滤除某一次或多次谐波,最普通易于采用的无源滤波器结构是将电感与电容串联;有源滤波器是一种用于动态抑制谐波、补偿无功的新型电力电子装置,它能够对大小和频率都变化的谐波以及变化的无功进行补偿。

2、无源滤波器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运行可靠性较高、运行费用较低。可动态滤除各次谐波,对系统内的谐波能够完全吸收;不会产生谐振。通带内的信号不仅没有能量损耗,

    而且还可以放大,负载效应不明显,多级相联时相互影响很小,利用级联的简单方法很容易构成高阶滤波器,并且滤波器的体积小、重量轻、不需要磁屏蔽。

    3、由于无源滤波的具有大容量低价位的优点,钢铁行业的滤波都采用无源滤波,目前国内滤波市场(电力谐波治理市场)上主要以无源滤波为主。通带范围受有源器件的带宽限制,需要直流电源供电,可靠性不如无源滤波器高,在高压、高频、大功率的场合不适用。

网友:
    一、指代不同
1、无源滤波:又称LC滤波器,是利用电感、电容和电阻的组合设计构成的滤波电路。
2、有源滤波:由RC元件与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滤波器。
    二、特点不同
1、无源滤波:可滤除某一次或多次谐波,最普通易于采用的无源滤波器结构是将电感与电容串联,可对主要次谐波(3、5、7)构成低阻抗旁路。
    2、有源滤波:滤波器的阶数越高,幅频特性衰减的速率越快,但RC网络的节数越多,元件参数计算越繁琐,电路调试越困难。任何高阶滤波器均可以用较低的二阶RC有源滤波器级联实现。
    三、用处不同
1、无源滤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运行可靠性较高、运行费用较低等优点,仍是被广泛应用谐波治理方法。
    2、有源滤波:是让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通过,抑制或急剧衰减此频率范围以外的信号。可用在信息处理、数据传输、抑制干扰等方面

网友:
    无源滤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运行可靠性较高、运行费用较低等优点,仍是被广泛应用谐波治理方法。
    有源滤波:是让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通过,抑制或急剧衰减此频率范围以外的信号。可用在信息处理、数据传输、抑制干扰等方面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