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PDN结果

楼主(2021-11-26):
如图,请教大神Power SI PDN结果2个问题,1,Z下参数选Amplitude和Real分别代表什么啊,
2,  电容模型选好后的结果低频和高频都比较差,是什么原因啊
多谢

网友:
贴个图看一下

网友:
    有图最好看

网友:
    Amplitude是幅值,Real是负数中的实部的意思;电容模型选好后的结果低频和高频都比较差,原因要么是模型不对,要么是电容根本没参与仿真

网友:
    低频有多低,高频有多高?贴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