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测温系统论文

楼主(2021-11-26):
摘要 本设计采用4位数码管显示系统,以AT89S52单片机为核心,由键盘、温度采集,温度上限报警等功能模块组成。系统采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采集温度数据,数码管同步显示上限温度设定值和当前测量值。可通过按键以1℃的步进改变上限温度设定值,系统复位后上限报警温度默认为 30℃。当测试温度高于报警温度上限值时,蜂鸣器就会报警。
关键字:单片机  DS18B20  数码管   蜂鸣器报警
基于DS18B20测温的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
一、功能要求:
(1) 能测量环境温度信息,要求能用2位或多位LED显示。
(2) 要求具有报警功能,当温度超过报警温度上限时要能报警,报警上限要能够通过键盘设定。
(3)电源能通过计算机的USB口供电,以节约制作成本。
二、方案论证
   1.显示部分:
显示部分是本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有以下两种方案:
方案一:
    采用LCD显示。LCD液晶显示具有丰富多样性、灵活性、电路简单、易于控制而且功耗小等优点,对于信息量多的系统,是比较适合的。
方案二
    采用LED显示。虽然译码驱动装置较多,但也很方便,主要成本低。且本设计只需要显示温度,信息量不大。
经过综合考虑,采取方案二。
  2.温度采集:
方案一:
采用热敏电阻,可满足40摄氏度至90摄氏度测量范围,但热敏电阻精度、重复性、可靠性较差,对于检测小于1摄氏度的信号是不适用的。
方案二:
采用温度传感器DS18B20。DS18B20可以满足从-55摄氏度到+125摄氏度测量范围,且DS18B20测量精度高,增值量为0.5摄氏度,在一秒内把温度转化成数字,测得的温度值的存储在两个八位的RAM中,单片机直接从中读出数据转换成十进制就是温度,使用方便。
基于DS18B20的以上优点,我们决定选取DS18B20来测量温度
三、总体方案:
系统结构框图
    系统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模块,单片机控制模块,显示模块和温度设置模块,
驱动电路五个部分。系统框图如图1 所示。
其中数据采集模块负责实时采集温度数据,采集到的温度数据传输到单片
机,由单片机处理后的数据送显示部分显示。设置模块可设置预定温度,当检测温度高于报警上限温度时,蜂鸣器将会报警。

网友:
采用热敏电阻,可满足40摄氏度至90摄氏度测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