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选择

楼主(2021-11-26):
    请问一下大家目前画PCB都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allegro

    都不用AD了吗?

网友B:
    ad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比较好啊

    这个软件,对电脑硬件要求高,对操作系统?????限制????

楼主(2022-03-24):
    目前还是有点纠结,目前也没有比较合适的一个软件可以很上手

网友(2022-05-13):
    最直接的方法是上招聘网站搜一搜 layout 工程师招聘要求,看多了就能发现,主流的软件是pads和allegro。要求用allegro的需求里面,会有一些有高速、高阶和大型PCB项目的能力要求。需要用PADS的也会有高速、高阶PCB能力要求的,但是相对allegro的会少一些。从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PADS好上手,allegro对大型PCB设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