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Type-C接口的接法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26):
    自制usb-type c转485电路,连到手机上之后没反应。经测试,发现VBUS和GND之间电压只有0.几V,查了查Type-C接口的资料,感觉应该是接口接错了,请问应该怎么接?目前只接了VBUS、D+、D-、GND4条线

网友:
    这是USB的接线图

VBUS和GND之间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
    Type C端口发现设备和被别得设备发现都是通过CC(channel configuration)信号来的,source(host)设备是是上拉, sink(slave)设备是下拉RD=5.1K, 但是在你得接口里面没用,你得设备应该是sink, 那么你需要在type c 接口得cc1或者cc2上加一个下拉电阻,这样手机才看得见你得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 C端口发现设备和被别得设备发现都是通过CC(channel configuration)信号来的,source(host)设备是 ...

谢谢,已测试成功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