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1-11-26):
1、存储器结构不同
单片机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这种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一个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
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2、定点计算
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而不是使用浮点。为了不使用浮点机器而又保证数字的准确,DSP处理器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

网友:
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网友:
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而不是使用浮点

网友:
DSP处理器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