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为什么能实现可编程

楼主(2021-11-26):
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CLB包含一个可配置开关矩阵,此矩阵有选型电路(多路复用器),触发器和4活6个输入组成。在Xilinx公司的FPGA器件中,CLB由多个(一般为4个或2个)相同的slice和附加逻辑构成。每个CLB模块不仅可以用于实现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还可以配置为分布式RAM和分布式ROM.  通过(vhdl verilog)程序的编译综合下载到fpga板子上,实现你需要的clb ibo interconnect 的配置。

网友:
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

网友:
通过(vhdl verilog)程序的编译综合下载到fpga板子上,实现你需要的clb ibo interconnect 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