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仿真这个电路图,总显示收敛性问题:Convergence problem in bias point ca...

楼主(2021-11-26):
Convergence problem in bias point calculation

These voltages failed to converge:

V(X_U1.xinstop07_3.8) = 494.43uV \ 97.14uV
Simulation paused
朋友们帮帮忙,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换一种电源吧,你这个电源只能做交流分析的。
不收敛问题,可以修改Option项中的电压精度VNTOL的项,改大一些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应当有问题,pspice无法算出偏置来。
你的电路中好几个地方都是没有直流通路的,pspice就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