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版本问题

楼主(2021-11-27):
       我装好了,只要一用键盘,软件见面就卡死用不了,这是什么情况,有那位大神可以教教

网友A:
    1、打开自带输入法的设置

2、在常规设置里面拉到最下面打开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自带输入法的设置

2、在常规设置里面拉到最下面打开兼容模式

    谢谢  已经解决了 ,安装了搜狗输入法,发现就不卡了,谢谢老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