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etiton自身间距约束怎么设置

楼主(2021-11-28):
    请问 Xpedetiton VX  Same net cleatances规则怎么设置?

网友A:
    跟其他软件差不多

网友:
    Edit>clearance>class to class clear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其他软件差不多

    请问这个界面在哪里打开的。我用的VX 2.8, 但没看到这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其他软件差不多

    这个好像是AD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