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电阻真的很重要吗

楼主(2021-11-29):
MOS管的导通电阻真的很重要吗?

网友:
当然。那是管子产生损耗的一部份。例如导通电阻0.5欧与1欧,在同样电流下管子损耗就差一倍。需要的散热装置就要复杂很多。同时电路效率也差很多

网友:
    mosfet的导通电阻 ron=δvds/δid|(vds很小) = 1/[β(vgs-vt)] ,实际上,线性区的漏电导正好等于导通电阻ron的倒数; 如果是电流饱和区,则交流电阻近似为无穷大,直流电阻也是很大的。
    对于实际的mosfet,考虑到源、漏的串联电阻,则总的导通电阻应该是 ron+rs+rd.

网友:
    导通电阻肯定很重要的,这关乎耗散功率;其他参数一样重要,选时一并要考虑,如:触发导通时间、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