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初学者画电路图有什么比较容易上手的软件推荐?

楼主(2021-11-29):
请问初学者画电路图有什么比较容易上手的软件推荐?

网友:
推荐使用cadence

网友:
还是用AD吧,candence不太适合初学者

网友:
    AD或PADS比较适合初学者,cadence上手难度偏大

网友:
    AD比较简单,半个月就能上手画了

网友:
    推荐AD,AD、cadence、pads都用过,相对而言ad比较适合初学者,原理图和pcb都可以在同一应用完成,快捷键也较为强大,关键是操作较便捷

网友:
    只画原理图的话AD和cadence都可以,有画PCB的话最开始还是先用AD

网友:
    AD 容易上手,对从原理图,封装,PCB,整个硬件设计流程均可快捷上手,资料也比较多,推荐郭天祥的课程

网友:
    ad容易上手

网友:
    画原理图的话还是推荐用Candence ORCAD,简单容易上手,外面很多公司参考电路都是用ORCAD画的,想转到AD里面也很容易,但是如果AD画的转到Candence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