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设计需要哪些模块

楼主(2021-11-29):
本人是电源小白,想自学一下开关电源知识,向大佬求解,如何从零开始设计一款dcdc电路,就是将芯片规格书里的简易电路增加自己想要的其他模块就好了吗?

网友:
基本上规格书里写的很全了,根据他的典型应用图画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想用哪种DC/DC方案了

网友:
先按照datasheet设计,然后慢慢积累,每个器件都能说的清楚,是干嘛的,怎么选,基本就能设计到位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不用芯片,自己尝试搭DC-DC电路,从头考虑所有的参数

网友:
    看datasheet,还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小白更应该去看看你datasheet,里面关于选电感电容已经layout。只要你把这三点学好了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