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贴片元件的地信号如何添加过孔进入到GND层?

楼主(2021-11-29):
顶层贴片元件的地信号如何添加过孔进入到GND层?

网友:
    这貌似可以设置层管理的吧,设置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将层切换到你的gnd层,手动将线连到gnd层,不知道行不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是要用盲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