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检测好坏的方法

楼主(2021-11-29):
  (1)电阻测量法:用万用表欧姆挡。像测普通二极管一样,正向电阻应为10k左右,无光照射时,反向电阻应为∞,然后让光电二极管见光,光线越强反向电阻应越小。光线特强时反向电阻可降到1k以下。这样的管子就是好的。若正反向电阻都是∞或零,说明管子是坏的。
  (2)电压测量法:把万用表拨到2V电压档。表笔接光电二极管的两极,在阳光或白炽灯照射下,其电压与光照强度成正比,一般可达0.2~0.4v。
  (3)电流测量法:把万用表拨在直MA挡或μa挡,红表笔接光电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在阳光或白炽灯照射下,起短路电流可达数十到数百微安。

网友:
    光电二极管的种类很多,多应用在红外遥控电路中。为减少可见光的干扰,常采用黑色树脂封装,可滤掉700nm波长以下的光线。光电二极管对长方形的管子,往往做出标记角,指示受光面的方向。一般情况下管脚长的为正极。

网友:
    电流测量法:把万用表拨在直MA挡或μa挡,红表笔接光电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在阳光或白炽灯照射下,起短路电流可达数十到数百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