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构成的自锁电路,导通信号没有就自动工作了,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29):
如图所示自锁电路,在Multisim上仿真时,发现电阻R2如果选择过大(比如10K以上),则一开始仿真,LED灯就亮;若R2选择合适(比如1K以下),则正常工作,上电灯不亮,开关按下,灯亮,按键松开,灯维持亮。现在想知道这个R2是怎么影响到电路?

网友:
上电导通是由两只三极管的漏电流行成正反馈的结果,R2的作用是将Q2的漏电流连接到地,使Q1基极低于开启电压而不能导通,而只有漏电流。
R2的大小可以根据漏电流的大小适当选择,漏电流大其阻值就要小,使Q1不能导通,从而阻止正反馈的作用。

网友:
这个电路之前见过,之所以R2取值过大,导致上电LED就亮,是因为Q2存在漏电流,在R2上产生比较大的压降,从而使Q1导通。

网友:
三极管元件特性所决定的

网友:
    学习到了,感谢大佬

网友:
    谢谢上面大神剖析分享!

网友:
    Q1与Q2组成晶闸管电路,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A:
    Q2存在漏电流,R2大,R2上的电压就大,如果R2上的电压达到Q1的VBE,Q1就导通,Q1一导通,Q2就导通,led就亮,正反馈。

网友:
    三极管特性引起的吧

网友:
    在Q2-3脚上拉电阻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存在漏电流,R2大,R2上的电压就大,如果R2上的电压达到Q1的VBE,Q1就导通,Q1一导通,Q2就导通,led就亮 ...

    分析的很到位,R2大,R2上的电压就大

网友:
    想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