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7 在封装时layout中背景颜色无法选择

楼主(2021-11-29):
在IC615中本来有LSW,我没有,版本不同,但也不至于可选颜色只有黑色吧?点击红色选项是出的错

网友:
放了display.drf在文件夹下吗?如果有可能是pdk的问题,如果是oa转换可以多看几个帖子讲怎么转换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工艺的tf文件没有load?

网友:
    display.drf没有放在能够自动load的路径下,例如cadence安装目录、cds.lib启动路径、home目录下